结构体中 “ u8 Dat2 : 7; ”是个什么写法,这个什么意思?

楼主(2022-05-05):
    看下面这个程序,其中“    u8 Dat2 : 7;  ”是个什么写法,这个什么意思?结构体还能这么赋值咋滴?

    typedef struct {
//    u32 Dat : 23;
    //    u32 S : 1;
    u8 Dat0;
    u8 Dat1;
    u8 Dat2 : 7;
        u8 S : 1;
    } sDF09;

网友:
    主要现在的MCU的空间比较大,所以很少有这么去省的,除非大工程了

网友:
    就是这一个变量占这个变量类型的几位。
u32 Dat:23,Dat占32位中的23位。

网友:
    就是位段,有时存储信息不需要完整字节,只需要几个二进制。这个真不常用

网友:
    位域操作。
    优点:方便位操作。
普通情况下C语言的最小的数据类型位char, 也就是一个字节,如果要该字节中的位进行操作,需要进行移位, 然后进位或 位与等位操作,用起来比较麻烦。所以C语言增加了位域语法,可以给每一个位域增加一个名字,方便操作。
例如
typedef

        uint8_t  power_valid :1;
        uint8_t  power_mode :4;
    uint8_t  gear_position :3;
}status_t;
缺点:降低移植性,一旦芯片位序不同,就需要对所有位域定义进行调整
    位序是对于位排列方式的定义,分为MSB(Most Significant Bit)和LSB(Most Significant Bit),即先放最高位(位顺序由高到低) 还是最低位(位顺序由低到高)。例如对于一个物理内存中字节如果其值为二进制 1000 0000,MSB会将其解释为 0x80, LSB会将其解释为0x01。如果直接使用移位、位与、位或等运算符进行操作,则不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