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挑选常见注意事项有哪些呢?

楼主(2022-05-05):
三极管挑选常见注意事项有哪些呢?

网友:
    挑选三极管务必掌握三极管的基本参数,务必掌握三极管的特征频率、噪音和输出功率。

网友:
    应依据线路的具体务必挑选三极管的种类,即三极管在线路中的功效应与选定三极管的作用相符合。

网友:
    噪声和输出功率的挑选。在制做低频放大器时,关键考虑到三极管的噪音和输出功率等主要参数。宜挑选穿透电流Iceo较小的管子,由于Iceo越小对放大器的溫度可靠性越好。在低放电路中,假如选用中,小输出功率互补推挽对管,其损耗输出功率宜小于或等于1W,较大 极电极电流宜小于或等于1.5A,最大反方向工作电压为50~3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