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在altium里边的自动编号?

楼主(2022-05-05):
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在altium里边的自动编号,我只想对电阻或电容编号,好像都是可以全局一起的。

网友:
把软件汉化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我也是用这个软件的。

网友:
在工具里面有个自动命名的工具,"Tools->annotate..."就可以配置自己的命名方式,例如“R?”就可以自动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