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发射极三极管基本放大电路特点?

楼主(2022-05-05):
共发射极三极管基本放大电路特点?

网友:
共射极放大电路是放大电路中应用最广泛的三极管接法,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反相就是它的电路特点

网友:
共射极放大器的集电极跟零电位点之间是输出端,接负载电阻.

网友:
    有较大的电流和电压增益;
一般用作放大电路的中间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