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可控因素电路噪声WiMi-net从下面的3个方面做了专业的处理。

楼主(2022-05-05):
1.    PCBA的数字器件和射频器件布局合理,对射频的干扰小,降低电路主板已有噪声。
2.    PCBA的电源部分,都做好滤波措施,减少电源杂波干扰。
3.    选用先进工艺的中低速率ARM处理器,指令效率高,主频低,产生的数字噪声本身就很小,另外ARM处理器内部代码设计精炼,不要求很高的处理器主频。

网友:
误码率取决于空中的电磁环境和电路噪声

网友:
噪声回流路径设置合理,噪声回流阻抗小,进一步减少对射频的干扰。

网友:
    单单从硬件方面,我们就能看出决定无线模块距离远的因素有很多,只有将上述因素都综合处理的很好,才能说是一款硬件上能实现远距离的无线通信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