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非精确延时函数的延时时间怎么计算?

楼主(2022-05-05):
PIC单片机非精确延时函数的延时时间怎么计算?

网友:
    以前是把C转成汇编,然后根据每条语句计算出一个延时程序具体的延时时间

网友:
    单片机的延时程序通过执行指令来达到延时效果,这个时间等于执行的指令需要的时间,而一个指令需要的时间叫做指令周期,这个时间等于若干个机器周期。

网友:
    看你用什么语言计算了,汇编延时准确,知道单片机工作周期和循环次数即可算出,但不具有可移植性,在不同种类单片机中,汇编不通用。用c的话,由于各种软件执行效率不一样,不会太准,通常用定时器做延时或做一个不准确的延时,延时短的话,在c中使用汇编的nop做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