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为什么CST比HFSS占用更多内存

楼主(2022-05-05):
用CST和HFSS仿真同一个模型,HFSS最多占用内存5G,而CST居然要15G。CST也太占内存了吧。

网友:
看你网格数量的多少了,你可以查看下,如果网格数量相同或相当,应该不会耗费那么多内存的

网友:
这好像是CST的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