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二极管是什么?肖特基二极管原理以及构造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2-05-05):
    肖特基二极管是什么?肖特基二极管原理以及构造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是近些年的低功耗、大电流量、超高速半导体元器件。其反向恢复时间段非常短(能够小到几纳秒),正向导通压降仅0.4V上下,而整流电流量却可高达上千安培。这种优异性能是快恢复正常二极管所无可比拟的。中、小功率肖特基整流二极管大多数运用封装形式。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是贵金属(金、银、铝、铂等)A为正极,以N型半导体B为负极,利用二者接触面上形成的势垒具有整流特性而制成的金属-半导体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