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买FPGA带片上系统的买什么好啊!

楼主(2022-05-05):
问一下!买FPGA带片上系统的买什么好啊!

网友:
xilinx的一般硬核是ppc,性能好一些,占逻辑资源少
altera的一般是nios,用起来和ppc区别不大,但是他们的外设用起来不太一样
xilinx的比如v5fx110t,这个就比较贵了
如果可以接受软核的话,也可以用低端的spartan 3s1000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