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F4360-0锁相环已经锁定为什么没有输出?

楼主(2022-05-05):
    正在用ADF4360-0这个芯片做一个2.45G的射频FPGA上电配置之后,muxout脚输出全部正常,但是RFOUT没有信号,不知道是哪里出现了问题,请各位提供些建议

用的手册上的典型电路,标红部分改用巴伦匹配

网友A:
    改成典型线路先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典型线路先测试一下

已经改了,还是那个样子,频率不对可以说也就几百M的样子

网友:
    2个输出端需要链接50欧姆电阻为负载,周围电阻电容可以调节谐振频率,展宽频率需要在电感并联电阻,才能够达到最佳效果。

网友:
    当你用这个芯片做扫频的时候,是出现150M左右的频偏的,一般再这些高频电路实行扫描的时候都是不会影响电路本身工作频率的,要不然你无法得到实际的工作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