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运放没有输出

楼主(2022-05-05):
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以下电路为啥在仿真的时候,运放没有输出?谢谢

网友:
给你个参考

这样连接输出就有了;

你原电路是反相放大器电路,输入是正电压时,输出就是负电压了;

但是你采用的是単电源供电,所以输出不了负电压,就只能是 0 值了;

网友:
输出是不是接地了

网友:
    2楼观察细微,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