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过热和过流的区别

楼主(2022-05-05):
 半导体器件承受电流的能力受热约束或者增益(跨导)的限制,当电流超过热能力后,IGBT 的跨导达到最大值。而在芯片面积相同的双极型晶体管中,当电流在工作范围以内时,双极型晶体管的增益将大大降低。IGBT与功率MOSFET 一样是无“增益限制”的。

  当电流非常大时,IGBT 的跨导减小,如在短路状态下,随着温度升高,跨导进一步减小,这样可保护 IGBT。当栅极电压为 15V 时,在短路状态下,IR 公司标准 IGBT的电流密度可达 10~20A/mm2。如此高的跨导使IGBT具有非常好的开关特性和导通特性。

网友:
     IGBT在结构上类似于MOSFET,其不同点在于IGBT是在N沟道功率MOSFET的N+基板(漏极)上增加了一个 P+基板(IGBT 的集电极),形成PN 结 J1,并由此引出漏极,栅极和源极则完全与MOSFET相似。

网友:
    由于 IGBT 是在 N 沟道MOSFET 的N+基板上加一层P+基板,形成了四层结构,由N+基板上加一层P+基板,形成了四层结构,由PNP-NPN晶体管构成 IGBT。

网友:
    IGBT 的基本工作与NPN 晶体管无关,可以认为是将 N 沟道MOSFET作为输入极,PNP晶体管作为输出极的单向达林顿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