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V直流大功率电源供电时是否要隔离?

楼主(2022-05-05):
关于24V直流大功率电源同时给240W电机、单片机供电,带给单片机供电时,只需一个降压模块就可以了么?需不需要进行隔离?具体怎么做呢?

网友:
是需要的,要不然电机的浪涌脉冲很容易导致单片机死机的,加隔离变压器是比较好的。

网友:
    需要的,电机停止时会有一个反向电压差,可能会让单片机直接GG

网友:
    这个问题必须要进行隔离的。

网友:
    如果是蓄电池可以不用隔离,不过蓄电池要足够大才行。

网友:
    可以加一个转5v的电源芯片。

网友:
    用个隔离IC就OK了。

网友:
    需要,用隔离型的DCDC模块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