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C线路板为什么有正负层之分?

楼主(2022-05-05):
请问FPC线路板为什么有正负层之分?

网友:
不止FPC柔性板,刚性PCB也有正负层之分的。

网友:
一般线路层是正层,电源层为负层。负层是为了在做好资料后能以更小的空间来储存和编辑。

网友:
对于对底层,一般是大铜皮,这时用负层表示的话很占用的存储空间很小,发送时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