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tlab 取整和 C的取整操作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2-05-05):
最近的工作涉及到Matlab 和C,对比发现,在数字处理方面存在一些不同,Golden 比较时问题多多啊

CMatlab
ceil向正无穷向正无穷
fix向0
round向最近整数
floor向负无穷向负无穷
四舍五入floor(A+0.5)floor(A+0.5)
整数除法truncate直接丢,向0方向取整double型
int转换truncate直接丢,向0方向取整int8/16等,向最近整数,round

floor(0.5+0.5)=1   floor(-0.5+0.5)=0
Matlab:
round(0.5)=1 round(-0.5)=-1
int8(0.5) = 1   int8(-0.5)=-1
C:
int(2.9) = 2    int(-2.9) = -2
float d=5.0/2.0 = 2.5
float e=5/2=2.0
float f=(float)5/2=2.5

关于除法:
整数相除和浮点数相除有所不同。
浮点数相除得到浮点数,整数相除得到整数,混合除得到浮点数。C 语言规定,整数相除产生的小数部分一律被抛弃,这就是所谓的截断(truncation)。
C99 之前,正整数和负整数相除,如果产生小数部分,则相除的结果是不确定的。
例如:7/-4 的结果可能是 -2,也可能是 -1。C99 规定,正整数和负整数相除,产生的小数部分一律被抛弃。
运算符的优先级来算的.优先级float-> double <-long <-unsigned <-int <-char,short.
c整数除整数,即使赋给float,也要先取整,取整方式是直接将小数部分丢掉,这个做法的结果就是向0方向取整,也相当于先用绝对值做除法,丢掉余数,加上符号。

关于移位操作:
C语言移位直接移动bit位
Matlab bitshift 先做除法,再truncate,即直接把小数部分丢掉,和C语言的整数除法操作相同
关于 模操作
Matlab 模的结果都是正值,[0,N-1], C的结果[-N+1,N-1]
C语言  -1%4 = -1  -5%4 = -1
Matlab -1%4 = 3   -5%4 = 3

存储本身就会损失精度:
float a=2.1 其实存储的只是2.0999999, a*100/10 = 20,

网友:
我写程序用的都是C语言,觉得C语言错很还很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