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计算结果中的S参量指的是什么?

楼主(2022-05-05):
我是新手,刚刚用CST计算了一个算例,可是看不懂结果中的S参量指的是什么?

网友:
S参数就是端口的传输、反射系数,S21表示正向传输系数,S11表示输入反射,S22表示输出反射,S12表示反馈,具体意义可以参考微波相关书籍,而且几乎任何有关微波的书籍上都有详细的关于S参数的解释

网友:
s参数就表示的是传输系数和反射系数呀?s11表示反射系数,s21表示插入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