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F540和IRF540N是MOS管对管吗?

楼主(2022-05-05):
IRF540和IRF540N是MOS管对管吗?

网友:
    这两颗参数还是有区别的,IRF540参数为:耐压100V,电流23A,Rds小于等于77毫欧;IRF540N为:耐压100V,电流33A,Rds为40毫欧。TO220封装管脚对应一致,主要的差别就是耐流能力,如果不考虑这个,两者完全可替换

网友:
    两颗都是N沟道MOSFET; IRF540使用沟槽工艺,晶圆面积小,成本相对低; IRF540N 平面工艺,晶圆面积大,耐电流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