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和npn三极管原理和作用及接入电路的方法。

楼主(2022-05-05):
      1、作用:二极管的主要特性是单向导电性,也就是在正向电压的作用下,导通电阻很小;而在反向电压作用下导通电阻极大或无穷大。正因为二极管具有上述特性,无绳电话机中常把它用在整流、隔离、稳压、极性保护、编码控制、调频调制和静噪等电路中。电话机里使用的晶体二极管按作用可分为:整流二极管(如1N4004)、隔离二极管(如
    1N4148)、肖特基二极管(如BAT85)、发光二极管、稳压二极管等。2、识别方法:二极管的识别很简单,小功率二极管的N极(负极),在二极管外表大多采用一种色圈标出来,有些二极管也用二极管专用符号来表示P极(正极)或N极(负极),也有采用符号标志为“P”、“N”来确定二极管极性的。发光二极管的正负极可从引脚长短来识
别,长脚为正,短脚为负。
    2、测试注意事项:用数字式万用表去测二极管时,红表笔接二极管的正极,黑表笔接二极管的负极,此时测得的阻值才是二极管的正向导通阻值,这与指针式万用表的表笔接法刚好相反。
    3、常用的1N4000系列二极管耐压比较如下:
    型号          1N4001   1N4002   1N4003   1N4004    1N4005    1N4006    1N4007
    耐压(V)       50       100         200         400          600        800          1000
电流(A) 均为1
    稳压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在电路中常用“ZD”加数字表示,如:ZD5表示编号为5的稳压管。
1、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原理:稳压二极管的特点就是击穿后,其两端的电压基本保持不变。这样,当把稳压管接入电路以后,若由于电源电压发生波动,或其它原因造成电路中各点电压变动时,负载两端的电压将基本保持不变。2、故障特点:稳压二极管的故障主要表现在开路、短路和稳压值不稳定。在这3种故障中,前一种故障表现出电源电压升高;后2种故障表现为电源电压变低到零伏或输出不稳定。常用稳压二极管的型号及稳压值如下表:
    型 号  1N4728 1N4729 1N4730 1N4732 1N4733 1N4734 1N4735 1N4744 1N4750 1N4751 1N4761
稳压值  3.3V     3.6V      3.9V     4.7V      5.1V     5.6V      6.2V       15V      27V      30V      75V

网友:
    NPN型三极管由两块N型半导体中间夹着一块P型半导体组成,也称晶体三极管,是电子电路中最重要的器件。三极管的主要功能是电流放大和开关作用,可以把微弱的电信号变成一定强度的信号。
    PNP型三极管由2块P型半导体中间夹着1块N型半导体所组成的三极管,也可描述成,电流从发射极E流入的三极管。PNP晶体管的电流和电压都和NPN型晶体管的相反,因此发射极上面那个箭头方向也反了过来。PNP型三极管发射极电位最高,集电极电位最低UBE<0。

网友:
    用的时候要分好是PNP还是N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