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为什么读入复合层后合并为一层,可以分一层层读入吗?

楼主(2022-05-05):
CAM350为什么读入复合层后合并为一层,可以分一层层读入吗?

网友:
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
CAM350REV9.0以上版本会自动合并为一层的,可以在里面置一下,让它不会自动合并。

网友:
CAM350 9.0版本的导入复合层会自动分离出GBR层出来。 9.0以上版本需设置相关参数。Convert Composite to Single Layer里面的勾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