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如何在焊盘上面添加过孔啊?

楼主(2022-05-05):
就比如qfn封装的那个cc2530

网友:
    跟PCB布线一样,直接打孔就是了

网友:
    可以直接在热焊盘上面打VIA,如下图所示~可以用复制的方法,如果需要slide,可以把右边的allow DRC勾选上即可移动了。

网友:
    方法多得很,1、直接做到封装里面;2、移动VIA;3、copy  VIA  4、走线直接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