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中一块大铜皮进行degassing需要很长的时间。怎么解决?

楼主(2022-05-05):
cadence中一块大铜皮进行degassing需要很长的时间。怎么解决?有时候需要1-2天,有时候直接卡死。

网友A:
这个暂时没有办法,因为铜皮太大了
我之前有个板子,一次就需要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暂时没有办法,因为铜皮太大了
我之前有个板子,一次就需要半天

半天还好,我一般的铜皮要6-12小时,大铜皮卡了3天3夜到现在夜没反应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

网友:
    1. 无限光标,改为短十字,可大幅降低铜皮刷新时间
2. 删除ENV中这一行: set display_norepair = all
这两条试过可以大幅减少刷新时间,可以试试看。

网友(2022-07-30):
    电脑性能不行不要用动态Sha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