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如何添加整版尺寸标注?

楼主(2022-05-05):
    altium Designer 如何添加整版尺寸标注?

网友:
    在PCB面板里的话,在右下角PCB项,勾选PCB filter,在find items matching thiscriteria里输入IsDesignator,单击apply即可选中全部标注,在右下角PCB项勾选PCB inspector,修改你想要修改的参数。在原理图界面里也是一样,当然,你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如一个个选中,再在inspector里面进行修改。

网友(点评):
感觉LZ问的是添加尺寸,你说的是修改标号

网友:
    首先按快捷键L,进入个界面右上角机械层下有一个选项,把only show enabled mechanical levels前的那个√去掉,不勾选,然后就进入个页面在enable这条勾选2个机械层就添加了2个机械层,然后你标注尺寸后把标注改到你添加的机械层上就OK了

网友:
    有放置 尺寸线,然后对齐横纵坐标,修改尺寸的单位(mm还是mil)修改文字的大小即可,横坐标一个,纵坐标一个,孔径等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