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表格初始化参数问题

楼主(2022-05-05):
    例如:
    axlSpreadsheetSetStyleProp("Alignment" "Vertical" "Middle")
    axlSpreadsheetSetStyleProp("Alignment" "Horizontal" "Middle")
    axlSpreadsheetSetStyleProp("Alignment" "WrapText" "1")

    我想H和V方向都居中,参数用了Middle,第一行是起作用的,但是第二行不对,也就是说H方向设置居中这里用“Middle”是不对的。参考手册上也没有找到列表具体说明用哪些参数,只看到一个样例,请问下哪里有详细的参数设置说明啊?

网友:
    这个问题第一次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perty             Values Supported...
    Horizontal       Automatic, Left, Center, Right, Fill, Jus ...

    感谢~大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