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分割混合平面,内层钻孔与铜箔间离为何不一样呢?

楼主(2022-05-05):
板上看到的VIA带有外圈,内层有的钻孔与铜箔的间距是6.79MIL,有的是9.6mil间距,过孔类型都是15/8。两种间距这是什么原因呢?还有“Use design rules for thermals and ant/...”这项不勾选,为何会出现6.79mil这个间距呢?

    VCC层的地钻孔也铜箔的间距出现两个9.6和6.79。

    VCC层的地钻孔也铜箔的间距出现两个9.6和6.79。

    默认规则设置,VIA带圈不是钻孔与铜不是应该按6.79间距避让吗?板上为何有的会按6.79间距避让呢?

    默认规则设置,VIA带圈不是钻孔与铜不是应该按6.79间距避让吗?板上为何有的会按6.79间距避让呢?

    使用规则这项不勾选

    使用规则这项不勾选

楼主:
    RE: PADS分割混合平面,内层钻孔与铜箔间距为何不一样呢?

    PAD都是flood over,为什么钻孔与铜间距有的是6.79MIL?有的是9.5?9.5是这样算出来的:6+15/8=9.5。
VIA带圈时不是应该看VIA TO COPPER 6mil这个间距吗,也就是钻孔到铜应该是9.5。不应该按6.79MIL这个间距啊?

网友:
    换高版本应该就一样了,或者不要用一个大框吧这个电源给包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