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转换器芯片SY8113BADC

楼主(2022-05-05):
SY8113是矽力杰(SILERGY)公司推出的一款高效的同步压降DC-DC转换器,该芯片采用的是PWM技术,同时集成了主开关及同步开关以减小能耗,其输入电压可在4.5V至18V范围内进行选择。

采用合适的PCB布线规则,SY8113性能将更好,亦可最小化噪声影响,其布线总的原则是尽可能近将Cin,L,R1,R2布置在IC芯片旁边。具体方法如下:
(1)、尽可能将与GND管脚相接的PCB铜面积最大化,以获得一个较好的热性能和抗噪性能;

(2)、Cin应尽可能近的放置在IN和GND管脚旁边,并尽可能将Cin与GND所围成的面积最小化;

(3)与LX管脚相接的PCB铜面积应尽可能的小以避免噪声问题;

(4)电阻R1和R2及与FB管脚相接的铜迹线不能与LX相邻;

属性
参数值
输出电压(最小值/固定)
0.6V
输出电压(最大值)
18V
可输出电流
3A
开关工作频率
500kHz
输出类型
Adjustable
输出电压的路数
最小输入电压
4.5V
最大输入电压
18V
电源拓扑结构
Buck
同步整流与否
Yes
功能类型
Step-Down
输出配置
Positive

网友:
    这种降压芯片转换芯片采用的是PWM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