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ner原理图上怎么导出symbol

楼主(2022-05-05):
    dxdesigner原理图上怎么将这个symbol导出到中心库里面?

网友:
    打开OrCAD的原理图,原理中所有用到的symbo均保存在“Design Cache”文件夹中,我们可以鼠标右键选择“copy”,然后在我们的library文件中“paste”即可。

网友A:
    导入edif schematic产生本地symb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edif schematic产生本地symbol

    具体步骤怎么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步骤怎么弄的?

导出再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