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光绘出现这个错误,什么原因呢,谢谢。

楼主(2022-05-05):
Artwork will be rounded down because the database is in MILS with precision 4 requiring artwork precision of 8 decimal places, which is greater than the maximum of 6. Rounding down might result in inaccurate arc coordinates in the output files and possible shape/void plotting failures. For raster artwork formats, artwork accuracy must be at least one place greater than the database accuracy, up to the maximum accuracy allowed by the selected output format. Use GDSII or IPC2581 manufacturing format that support the level of database accuracy set.

楼主:
图片如图所示

网友:
    实际上这个精度警告对我们PCB的设计没有影响,可以在Setup>User perferences>manufacture>Artwork>artwork_no_unit_warn,打钩选中,就不会再弹这个警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