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封装焊盘和丝印重合或者太近要报错,怎么设置一下??

楼主(2022-05-06):
    altium Designer 封装焊盘和丝印重合或者太近要报错,怎么设置一下??

网友:
    按DR调出PCB Rules And Constraints Editor,在右边找到Manufacturing项下边的Silkscreen Over Components Pads,再在右边设置间距就可以了。

网友:
    设置安全规则就行了

网友:
    按DR调出PCB Rules And Constraints Editor,设置安全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