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识别技术主要是基于什么方式进行信息传输?

楼主(2022-05-06):
    射频识别技术主要是基于什么方式进行信息传输?

网友:
    RFID射频识别技术是利用电磁感应的改变来识别标签

网友:
    主要是基于电磁波调制载波及能量进行信息传输。具体来说是标签↔读写器之间通过如下两种方式进行信息传输:
(1)利用负载调制的反射或反向散射方式(反射波的频率与阅读器的发送频率一致);
    (2)利用阅读器发送频率的次谐波传送标签信息(标签反射波与阅读器的发送频率不同,为其高次谐波(n倍)或分谐波(1/n倍))。

网友:
    电场和磁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