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的误区表现在什么地方?

楼主(2022-05-06):
电路设计的误区表现在什么地方?

网友:
这板子的PCB设计要求不高,就用细一点的线,自动布吧。

网友:
你这个问题太宽泛了,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理解。我说一个,电路设计核心在于“平衡”,用合适的技术用在合适的地方。单纯追求技术复杂度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
这些总线信号都用电阻拉一下,感觉放心些。

网友:
CPU和FPGA的这些不用的I/O口怎么处理呢?先让它空着吧,以后再说。

网友:
这款FPGA还剩这么多门用不完,可尽情发挥吧。

网友:
这些小芯片的功耗都很低,不用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