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如何使用集成库中的PCB封装

楼主(2022-05-06):
别告诉我把它打开,然后把那里面的库提取出来。我以前在选PCB封装时,可以直接选集成库里的封装,最近不知怎么的集成库里的封装就不显了,我希望可以把这个功能调出来,使用时会方便很多。现在在Liberaries里面既能看到元件,也能看到封装,但是到改封装的那个窗口下就看不到封装了(只是看不到集成库的封装)。 现在导致转换PCB转换不了。

网友:
电脑重启,软件重装。

网友:
集成库不能编辑,只有在库文件中修改。

网友:
您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最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在画原理图时修改元器件的封装,所添加的集成库无法加载出来。

网友:
design -> import changes from

网友:
集成库只是个超级链接,原来的库还在,直接添加使用就是了,我都是这样干的,从DXP直到现在的新版本都可以,集成库忘记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