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有几种接法,它的特点是什么?

楼主(2022-05-06):
三极管有几种接法,它的特点是什么?

网友:
    三极管有三种电路接法:共发射极电路、共基极电路以及共集电极电路。

网友:
    共发射极电路、共基极电路以及共集电极电路。三种电路的接法。这三种电路的共同特点是,它们各有两个回路,其中一个是输入回路,另一个是输出回路,并且这两个回路有一个公共端,而公共端是对交流信号而言的。

网友:
    共发射极电路管子的发射极是公共端,信号从基极与发射极之间输入,而从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输出;共基极电路则以基极作为输入、输出端的公共端;共集电极电路则以集电极作为输入、输出的共公端,因为它的输出信号是从发射极引出的.所以又把共集电极放大电路称为射极输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