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恒流源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22-05-06):
    这个电路输入电压是24~240V,文献中说的是这个电路中由Q1 R1 D2 D4 D5 D1构成了恒流源电路,请问这个VOUT不随着输入电压而变吗?这个恒流源是怎么工作的?谢谢!

网友:
    首先,恒流源的基本定义是不因负载(输出电压)变化而变化,此恒定不是相对于输入电压而言的;其次,因为稳压管D1被击穿后电压恒定,使三极管Q1导通,由于通过R2电流恒定,故Q1基极电流恒定,发射极也恒定,所以输出为恒流源。

网友:
    恒流源是指输给负载的电流是恒定的,而不是电路局部的电流恒定。根据这个标准,以上电路不是恒流源电路了。

网友:
    这个电路就是常规的线性电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