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am350能读进去的资料Genesis2000却读不进去,什么原因啊?

楼主(2022-05-06):
为什么Cam350能读进去的资料Genesis2000却读不进去,什么原因啊?

网友:
其实genesis也不是万能的,有很多gbr资料都是cam350能够顺利无误导进去,但是genesis死活就导不进去。

网友:
其实CAM350读取资料后可以直接导出genesis用的tgz格式,然后使用genesis直接导入tgz。

网友:
软件设置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