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FPGA时钟频率?

楼主(2022-05-06):
    如何提高FPGA时钟频率?, B- p2 X1 b8 I/ m

网友:
    多用寄存器频率就会提高

网友:
    输入的始终频率能不能提高,得看FPGA芯片支不支持,最大支持多少,有时候很大的时候时钟就会飘,内部提高时钟频率,靠的是程序的优化

网友:
    提高工作频率的本质就是要减少寄存器到寄存器的时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避免出现大的组合逻辑,也就是要尽量去满足四输入的条件,减少LUT级联的数量。我们可以通过加约束、流水、切割状态的方法提高工作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