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电阻、电容、共模电感或排阻的赋模(创建xnet)

楼主(2022-05-06):
allegro中做等长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信号中间串接了电阻、电容、共模电感或排阻器件的情况,由于等长需要从发送端到接收端一整条链路进行等长计算,因此需要将中间经过的电阻、电容、共模电感或排阻器件的两端导通,
这就需要对这些器件进行赋模型了,创建xnet。
以下是对器件赋模的详细操作方法,仅供参考

电阻或电容2PIN器件的赋模

共模电感或排阻的赋模

注意:共模电感和排阻赋模的时候还需要对它的pin序进行设置一下,电阻和电容2PIN器件的则不需要,pin序设置根据封装的实际pin序来设置,上下两个pin对应为一个电阻

网友:
    经常设置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