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产生0.4V压降?

楼主(2022-05-06):
光耦的4引脚改为了5V,基极电阻改为了1K,现在有个情况是mcu引脚给低电平,两个继电器只有一个吸合,并且继电器一直出现很尖锐的声音。其中吸合的继电器测得C1,C2电压是11.9,没有吸合的测得电压是11.6。继电器内阻69,功率2.2W。
12V的供电是使用的电源模块,12V,1.6A 输出。
请问:为什么有一个继电器没有吸合?,吸合的继电器为什么发出很尖锐的声音。

网友:
    测试:将光耦的3与4短接,再测量继电器C1 C2的电压,观察继电器的吸合。
    目的:判断光耦的好坏。

网友:
    继电器线圈都是没有问题的,是PCB底板电源走线宽度不足,引起低电源12v在较大电流状态下,内阻增加,电压降造成的,可以用粗点的导线直接链接到继电器,试试看.

网友:
    测试电源模块吧,找一段电炉丝,阻值在10欧姆左右,直接接在输出端子,测量输出电压有多少?或者,更换开关电源模块,再试试。

网友:
    继电器线圈驱动电流不够

网友:
    正常CPU输出低电平的话,两个三极管饱和导通,C2点电压接近0V才对!你现在一个11.9V、一个11.6V,不对!测一下光耦3脚电压吧!如果和4脚电压差别大的话,检查光耦有没有问题,或调整一下R51和R54的值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