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试MOS管的最大电流?

楼主(2022-05-06):
怎样测试MOS管的最大电流?

网友:
MOS管的的最大允许电流是靠设计参数来确定的,使用电气参数测量方法无法确定,不过可以使用测量导通电阻方法估算,大约是V/导通电阻,V是参考压降,取值0.8-3,高压管取值大些,低压管取值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