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V电路加负载后电压就回落

楼主(2022-05-06):
    按如下面电路图做的板子,输入的12V电池供电,空载输出电压正常,加上负载电压就回落到3V以下

    是哪里有问题吗

网友A:
    你的 “负载” 有多大?说电阻数值也可以,说电流大小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 “负载” 有多大?说电阻数值也可以,说电流大小也可以。

负载电流到2A左右,满载2.5A

网友:
    首先当你输出为15W时,你的输入端能不能提供15W以上的功率. 如果提供不了,就会掉下来.

网友:
    电路是没问题的,是哪个器件参数搞错了吧,功率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