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三极管?

楼主(2022-05-06):
    如何选用三极管?

网友:
    选用三极管的时,必须了解三极管的类型及材料。常用三极管的类型有NPN型与PNP型两种。这两类三极管工作时对电压的极性要求不同,它们是不可以相互替换的。

网友:
    选用三极管的材料 三极管的材料有锗材料和硅材料。它们之间最大的差异就是起始电压不一样。它们的起始电压不一样。但在脉冲电路和开关电路中不同材料的三极管是否能互换必须具体分析,不可以盲目代换。

网友:
    对于大功率三极管来说,只要不是高频发射电路,我们都不必考虑小功率三极管的特征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