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5如何删除、修改已经布线的pcb的outline、route keepin、Package keepin。

楼主(2022-05-06):
allegro16.5如何删除、修改已经布线的pcb的outline、route keepin、Package keep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

尝试了一下,可以到option中找到对应的层别,显示当前层别的框线,然后右键删除框线,之后自己重新画

网友:
先选择“删除”命令,然后在右边的“find”中,点“all off”,再勾选“other segs”,鼠标选择你想要删除的outline线即可,其他的线同理。

网友:
想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执行删除命令,然后直接点击要删除的对象就可以了,估计是上复杂了。

网友:
    想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学习学习

网友:
    outline、route keepin、Package keepin 屬性皆為Shape ,选择“删除”命令,然后在右边的“find”中,單獨勾选“Shape”即可,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