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在ansys仿真中得到的应力应该跟材料的哪个性能参数比较?

楼主(2022-05-06):
    在ansys仿真中得到的应力应该跟材料的哪个性能参数比较?

网友A:
    如果算出的是最大剪切应力,那么应该和所用材料的剪切强度极限相比较,而不是剪切模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算出的是最大剪切应力,那么应该和所用材料的剪切强度极限相比较,而不是剪切模量。

算出的只是最大应力,至于是什么应力我也不清楚。刚开始使用ansys!

网友:
    1)如果是圆轴,而且是塑性材料,应当计算最大剪切应力;若已算出最大正应力,可以转换成最
     大剪应力并与材料的剪切强度极限进行比较;
    2)如果是圆轴、脆性材料,那么计算最大正应力并与材料的断裂极限相比较 。
    3)使用ansys可同时计算:最大正应力、最大剪应力;之后根据材料的性质选用哪种强度理论
         (或哪种强度极限)进行比较。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