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恒流源具体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22-05-06):
请问这个恒流源具体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
    典型恒流电路网路介绍文章多的是,建议你多看看

网友:
    Q12起到恒流调节作用,当然范围有限

网友:
    根据三极管特性,导通后随着Ic增加,Vbe的电压却保持在0.6V左右(NPN),变化不大,利用这个特性可构成一个简单的恒流源
    仿真一下,可见其电流稳定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