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3_Splitter之十二:无隔离宽带功分器的另类拓扑

楼主(2022-05-06):
033_Splitter之十二:无隔离宽带功分器的另类拓扑

EDA365原创     作者:何平华老师

Splitter之十二:无隔离宽带功分器的另类拓扑,碎片三分钟,收获一丢丢。
本文做为上一篇文章的续篇,优化了无隔离宽带功分器的拓扑结构,成功地将难加工的细线3.358mil线宽改善为易于加工的18.309mil粗线,而且将功率分配纹波从+/-0.5dB改善到+/-0.1dB。
岛主写一系列的原创科普文章,是对自己知识体系的一次总结提炼、查缺补漏的过程,甚至能起到纠错的作用,岛主是凡人,经常犯错。
写篇文章,总是要拿起纸笔推一推公式,或者点鼠标建模型仿真一下,或者上网查一查相关资料,回炉重造,总会有新的体会。
举个例子,单节λ/4阻抗变换器的中间节阻抗Z2与前后节阻抗Z1、Z3之间的三节阻抗是符合等比数列的:
Z1/ Z2 = Z2 / Z3
推而广之,四节或更多节阻抗应该也符合等比数列吧???
错了!
参见文章028:多节阻抗之间的电压反射系数要符合切比雪夫分布,才获得最佳指标。
无隔离宽带等功分器的另一种拓扑结构
在上一篇文章032中仿真了左边的拓扑结构:
其实右边的拓扑结构也是无隔离宽带等功分器,性能指标完全一致,有较多优点,只有一个缺点:
  • 优点1:只需要一个50欧→25欧多节阻抗变换器,节省面积;
  • 优点2:阻抗都在50欧以内,微带线变得更粗,减小了工艺加工难度;
  • 优点3:粗微带线损耗更低,间接增大了功率容量;
  • 优点4:如果适当牺牲上面两个优点,则可以采用更薄介质的层叠结构,从而减少了物料成本;
  • 缺点1:右图的拓扑结构只能适用于等功分;

按照文章029和文章032类似的步骤做仿真设计(略),本文直接给出ADS的完整电路模型和仿真结果:
可以看出功率分配比、回波损耗指标都较好。
最细的微带线都有43mil。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上面的电路图,没有ADS专用的T形节?因为岛主发现增加这个T形节之后,有时候指标变差了。其实ADS只是做为原理性的仿真,指标差不多了,就应该转到HFSS中去做PCB版图仿真——岛主HFSS用得熟练,所以不习惯用ADS仿真版图。
这个T形节在PCB上是确定存在的,通过HFSS的电磁仿真来全盘考虑所有的分布参数,包括这个T形节的分布参数。

无隔离宽带不等功分的另一种拓扑结构
要解决上一篇文章032的遗留问题:等功分比指标出现纹波、3.358mil线宽的高阻抗微带线。
高阻抗微带线来源于150欧→50欧的多节宽带阻抗变换器中的第一节。
大家肯定会想到,尽量不用150欧这么高的阻抗就可以了。能否只用100欧来做变换,答案是可以的,但是需要串联一个50欧纯电阻。
这样一来,P2的功率也减小了1/3。功率分配比就变成了K2 = 2*(100/(100+50)) = 3了。显然不符合原指标功率分配比K2=2的要求。
如果在增加串联电阻Rs的同时,再更新多节阻抗变换器的阻抗变换比,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功率分配比调整过来?
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个拓扑结构:
根据指标要求,可以列出两个方程组:
T形节的阻抗匹配:Z0 = (Z2e+Rs) // Z2e
T形节功率与阻抗呈反比,再用串联电阻分功率的公式,就得到:P3/P2 = K2 = ((Rs+Z2e)/Z2e)2
这两个公式看起来似乎简单,但解起来有点复杂。
做为工程派,野蛮无罪,偷懒有理,还不如直接用鼠标点几下建个模型,再用优化算法得到方程组的解:
设置两个GOAL,其中一个优化T形节阻抗匹配dB(S(1,1))指标在-40dB以内。另一个优化功率分配比指标dB(S(1,3))-dB(S(1,2))在3.00~3.02dB之间。
设置等效阻抗Z2e和串联电阻值Rs。
优化结果显示在上图VAR控件中。
说明需要两个90.9157欧变换到50欧的多节宽带阻抗变换器,可根据《029_野蛮优化多节阶梯阻抗变换器》中的方法优化设计出来,也采用8节。最后得到完整的电路模型(略)。
岛主直接画出完整电路模型,偷懒较彻底,午休前设置好参数,人停机不停,CPU算力不浪费,午休后得到如下图所示的优化结果:
最细的微带线线宽是18.309mil。串联电阻值33.893欧。
再看回波损耗、功率分配比指标:
回波损耗指标良好,这么好的回波损耗指标(带宽甚至扩展到接近19GHz)太浪费了,可以试试牺牲一点点,匀点资源到阻抗变换器的节数上?例如减少到7节试试看?(略,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试试看)
功率分配比的纹波从+/-0.5dB降为+/-0.1dB。
此备用方案有一个缺点,在于串联电阻Rs的功率容量。根据《004_微带线上的RLC最佳封装》中所说的,微带线宽与串联电阻的最佳封装宽度之比约0.8倍时分布参数最接近微带线本身分布参数。那么宽度为18.309mil微带线上串联电阻的最佳封装是0402,功率容量1/16W。
总结
ü  无隔离的超宽带功分器拓扑结构可以有很多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ü  射频无源器件的设计,可以牺牲某些不重要的指标,以改善重要指标,在优缺点之间互相转化;
ü  经过优化无隔离宽带功分器的拓扑结构,成功地将难加工的细线3.358mil线宽改善为易于加工的18.309mil粗线,而且将功率分配纹波从+/-0.5dB改善到+/-0.1dB。

出品|EDA365
作者|何平华老师

注:本文为EDA365电子论坛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