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设计中常用的接口芯片、电路和协议有哪些?

楼主(2022-05-06):
FPGA设计中常用的接口芯片、电路和协议有哪些?

网友:
    FPGA设计中必须用到的接口芯片是电源管理芯片,别的接口芯片就得根据使用情况来选择了,比如usb phy,spi接口,RS232接口等;要实现这些接口和功能,就需要电路连接,用电源管理芯片给FPGA供电,包括内核电压、IO电压,接口芯片电压,jtag下载电路和电压等;所使用的协议也得根据所使用接口来学习,比如用USB的话,得看看USB协议,用i2c的话,看看I2C协议。

网友:
    RS232接口,485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