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MOS管同时导通可行吗?

楼主(2022-05-06):
请教大神。如果20个mos管(2SK2499)并联。怎样才能做到全部管子同时导通同时关断呢?用驱动芯片?管子输出的是PWM波形。

网友:
    20个并联的意义?

网友:
    总会有一丢丢延迟的。

网友:
    同时是不行了,如果误差在允许时间内就可以用。

网友:
    MOS管分散性很大,不可能同时导通的,有那么一点可以忽略的延时。

网友:
    MOS管是很好用的

网友:
    不可能做到完全同步的

网友:
    可以的,只是延时差异,需要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