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识别系统主要是由哪些组成?

楼主(2022-05-06):
    射频识别系统主要是由哪些组成?

网友:
    射频识别系统主要由Tag、读写器、天线等组成,一般还需要其他软硬件的支持。

网友:
    RFID系统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根据不同的应用目的和应用环境,RFID系统的组成会有所不同,但从RFID系统的工作原理来看,系统一般都由信号发射机、信号接收机、发射接收天线三部分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