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错CAN与最常用的高速CAN有什么异同呢?

楼主(2022-05-06):
容错CAN与最常用的高速CAN有什么异同呢?

网友:
与高速CAN一样,容错CAN也是使用使用差分双绞线传输,包含CAN_H、CAN_L、GND三根线,在严格的工业应用场合同样要求使用专用的屏蔽双绞线并加必要的防护电路。

网友:
高速CAN与容错CAN在数据链路层内容是相同的,因此它们在位传输时序、位仲裁、错误、校验、帧结构等是没有区别的。

网友:
容错CAN通信速率低、承载节点数少。

网友:
容错CAN比高速CAN有更高的抗干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