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rflash数据和地址可以放在fpga不同bank吗?

楼主(2022-05-06):
noRFlash数据和地址可以放在FPGA不同bank吗?

网友:
NORFLASH是很常见的一种存储芯片,
数据掉电不会丢失.NORFLASH支持ExecuteOnChip,即程序可以直接在FLASH片内执行(这意味着存储在NORFLASH上的程序不需要复制到RAM就可以直接运行).这点和NANDFLASH不一样.因此,在嵌入式系统中,NORFLASH很适合作为启动程序的存储介质.NORFLASH的读取和RAM很类似(只要能够提供数据的地址,数据总线就能够正确的给出数据),但不可以直接进行写操作.对NORFLASH的写操作需要遵循特定的命令序列,最终由芯片内部的控制单元完成写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