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在测试过程中压伤怎么办?

楼主(2022-05-06):
FPC在测试过程中压伤怎么办?

网友:
具体压伤哪里?

网友:
FPC在测试中压伤,如果是压伤金面,则可以选择更换其他头型的探针与之接触。

网友:
压伤金面,请更换探针,可以选择平头,考虑直径和探针弹力;若是压伤非金面,那就是机构的问题了。